最新出炉!穿越机最新5.8G眼镜全新上市!

楼主(2016-08-10):
对于穿越机的老玩家们,希望能多提下意见
已经量产,有需要样机购买测试也可以联系我
QQ807704692 戴先生
关于定价暂时没有对外的报价,
大家可以针对这个参数发表下自己的看法和价格的区间

楼主:
关于提建议中肯且确实起到实质上作用的飞友,
我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您,赠送一台样机作为感谢。
我们现在也诚招试飞我们最新眼镜的飞手合作,
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我这边
电话15889655380 QQ807704692 戴先生
最终解释权由深圳市宏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网友A:
接收机最好能够更换,单接收很多时候不够用,能调瞳距吗?个人觉得很重要

网友B:
如果定价限制单接收可以理解,但不妨多个高配(双接收)。另外对于戴近视眼镜的用户,能否考虑加大眼罩,或者在眼罩上增加卡接镜片的功能。另外,外观颜色太土了,一定要设计的有逼格

网友C:
内置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最好能够更换,单接收很多时候不够用,能调瞳距吗?个人觉得很重要

恩恩,您的建议不错,这个我们会考虑的
瞳距暂时不能,我们有眼罩的镜框,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度数配镜片
后续也有可能会出带能 调瞳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定价限制单接收可以理解,但不妨多个高配(双接收)。另外对于戴近视眼镜的用户,能否考虑加大眼罩,或 ...

双接收后续我们会考虑的,
现在这款我们相对于还是比较中端客户,
眼罩我们有内置镜架。
颜色我们之前有做过全黑色,全银色,还有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置电池。。。。

肥鲨的是外接的电池,
内置电池更轻便,更简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肥鲨的是外接的电池,
内置电池更轻便,更简单

内置电池反而更不轻便了吧,而且对续航有很大限制。
如果十几块电池,飞了一半没电了,再插个移动电源,和外置电池有什么区别。。。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弄根质量好点足够软的电源线。。。
把小电池放裤兜里不就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内置电池反而更不轻便了吧,而且对续航有很大限制。
如果十几块电池,飞了一半没电了,再插个移动电源, ...

你们内置了3.7v960mah的电池。。。
续航怎么样,有一个小时没。。。
毕竟电池续航不只是飞机飞的时间,很少人会在换电池,换桨那几分钟把眼镜关了,然后等飞了再开开。。。
对于技术一般的玩家七八块电池就够玩一个小时了。。。
建议你们配根软点够长的充电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接收后续我们会考虑的,
现在这款我们相对于还是比较中端客户,
眼罩我们有内置镜架。

不错哦,没有实践没有发言权。送来个测试测试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内置了3.7v960mah的电池。。。
续航怎么样,有一个小时没。。。
毕竟电池续航不只是飞机飞的时间,很 ...

续航我们现在能用到2个半小时,所以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
基本可以满足飞友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哦,没有实践没有发言权。送来个测试测试可否

飞友可以发一些好的建议,
我们公司采纳的话就有机会赠送样品测试哦

网友:
作为飞手 最在乎的就是 舒适性和易用性

网友:
耳机看起来有些奇怪

网友:
这种好事反正也不可能落到我头上,我就随便建议吧:
1.做好散热,夏天戴眼镜很热,用过的都知道;
2.找到防止眼镜起雾的办法,冬天眼镜起雾很蛋疼,大家也都知道;
3.自带osd,至少可以显示电压什么的,低电压闪烁报警;
4.头追什么的估计也不用说了,新产品应该暂时不会上这个;
5.其实用的过程还有很多期望,,不过感觉说了也没用。。。。。就这吧。。。

网友:
电池还是外接比较方便,但是一定要给足一长一短的电源,这样有人喜欢电池放口袋也可以挂在眼镜上也可以,一定要考虑到近视镜片的放置,接受最好是独立的因为大部分模友都会有自己的接受,而且这样后期也可以升级到黑羊这些高端接受,而且这样也可以满足模友双接受的需求,虽然这个大小有可调瞳距可能比较困难,不过如果有这个功能就算贵一点和也许肥鲨都会有竞争力,然后后期可以推出防雾面罩,这个真的可以让使用体验提升很多。然后就是头追,实际上只要留好固定位置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已经可以很简单的用安卓版diy出来了,当然要是能整合到眼镜里面当然更好。
希望对你有帮助,要是效果真的好我这里的社团会考虑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