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蜂鸣器能用遥控器的一个通道控制么

楼主(2016-08-10):
飞穿越就怕飞丢了 想找一个通过通道控制的蜂鸣器来寻找炸鸡后的飞机 不知道图片上的可不能行

楼主:
难道只能通过单片机来驱动么

楼主:
如果不行有没有模友推荐一个便宜好用的

网友A:
不行!要带报警的10元左右的就有了

网友B:
这种不行的,TB搜:寻机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要带报警的10元左右的就有了

bb响不能用通道控制吧 我有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行的,TB搜:寻机BB响

bb响不能用通道控制吧 我有bb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bb响不能用通道控制吧 我有bb响

不行!

网友C:
这种声音不够大,如果电池炸断电,什么BB响都没有

网友D:
楼主你去淘宝Matek 五合一分电板。集成了分电板 5vbec 12vbec led控制 低电报警和寻机蜂鸣器功能,炒鸡好用。

网友E:
搭个简单的低电平电路 用三级管 接接收机一路信号控制三极管基极 之间可串一个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去淘宝Matek 五合一分电板。集成了分电板 5vbec 12vbec led控制 低电报警和寻机蜂鸣器功能,炒鸡好用 ...

太贵 二十多一个 加邮费最少3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搭个简单的低电平电路 用三级管 接接收机一路信号控制三极管基极 之间可串一个10K电阻 ...

好的 能画一张简单的原理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声音不够大,如果电池炸断电,什么BB响都没有

好像也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能画一张简单的原理图么

把板子上的三极管换成8050 PWM信号接IO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也对

看着真不错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 能画一张简单的原理图么

这个可以用,和我在本坛电子版块发的精华帖差不多,很简单可以自己做。就是用一个开关通道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以用,和我在本坛电子版块发的精华帖差不多,很简单可以自己做。就是用一个开关通道来控制

好的 我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