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求教下F3飞控连接不了调参软件也刷不了固件怎么办

楼主(2016-08-11):
泡泡老师求教下F3飞控连接不了调参软件也刷不了固件怎么办 软件 作者:那就是 3926 泡泡老师求教下F3飞控连接不了调参软件也刷不了固件怎么办 软件 作者:那就是 9131 泡泡老师求教下F3飞控连接不了调参软件也刷不了固件怎么办 软件 作者:那就是 9428
飞控正常使用没问题,就是连接不了调参软件,也刷不了固件,强刷也不行。

网友(2018-12-13):
新人来学习的,路过帮顶

网友:
顶泡泡老师泡泡老师求教下F3飞控连接不了调参软件也刷不了固件怎么办 软件 作者:yypeggie 1547 泡泡老师求教下F3飞控连接不了调参软件也刷不了固件怎么办 软件 作者:yypeggie 8205 泡泡老师求教下F3飞控连接不了调参软件也刷不了固件怎么办 软件 作者:yypeggie 8340

网友:
泡泡老师,F3EVO有刷飞控刷BF3.0固件后接接收机没反应,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哎,我的也不能刷固件了

网友(2018-10-08):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否刷了一次固件,然后就这样连不上了?

对的 然后怎么办

网友(2018-01-25):
小手一挥金币到手

网友:
短接BOOT刷是这样吗@泡泡老师

网友A(2016-08-11):
之前是否刷了一次固件,然后就这样连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否刷了一次固件,然后就这样连不上了?

你好,没刷过呢,好像是我接led正负极接在电调断接错了,然后四个电调很烫,我立马就把电拔了,然后再去插usb连调参软件就连不上了,飞控还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这个就不叫正常工作了   .... 多半是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否刷了一次固件,然后就这样连不上了?

我就是这样,刷了一次固件就连不上了,泡泡老师,请问这使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样,刷了一次固件就连不上了,泡泡老师,请问这使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

没事,短接板子上BOOT二个孔,连接USB,然后正确选择固件名字,重新刷一次,记的刷机那页前四项要选上。

网友(2017-05-26):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7-06-30):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2017-09-02):
牛币太少,正能回帖赚了,为啥无法充值呢

网友:
新手进来参观学习一下

网友:
继续学习中,泡泡老师的贴要顶啊

网友(2017-10-28):
我之前也是连接不上电脑,com端口不出现,折腾了一天,原来数据线的问题。建议换一根数据线试试。数据线能正常充电不能表示它能传送数据。

网友:
看下有什么要帮忙的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网友(2018-12-10):
顶泡泡老师泡泡老师求教下F3飞控连接不了调参软件也刷不了固件怎么办  作者:yypeggie 2178 泡泡老师求教下F3飞控连接不了调参软件也刷不了固件怎么办  作者:yypeggie 3312 泡泡老师求教下F3飞控连接不了调参软件也刷不了固件怎么办  作者:yypeggie 7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