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bf固件后的问题

楼主(2016-08-11):
刷了bf后用cf地面站调试  用的是ppm接法  发现变成右手油门了  遥控器选的是模式二  现在应该怎样调整通道顺序

网友A:
进入CLI可以修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CLI可以修改吧

能麻烦你说说要怎样吗

网友A:
只知道可以修改,但没实际操作过,你可以上官网找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可以修改,但没实际操作过,你可以上官网找找资料。

cf官网吗  我英文渣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楼主:
知道怎样改了  选通道映视  发现前面四个字母会改变  就是ATER那几个  然后把顺序换一下  就能调整了

网友:
看着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