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航拍的云台挂杆安装问题…

楼主(2016-08-11):
各位模友,我这样安装云台挂杆是否可以,会不会容易出现果冻效应?如果这样安装不妥,要怎么安装适当

8月12日下午试飞了一下,起飞后悬停还是有果冻效应的存在,唉,都折腾烦了……真想一把扔进垃圾桶去买大疆精灵省事…………

网友A:
这是ZD550机架吧,这样做就拍不到脚架和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ZD550机架吧,这样做就拍不到脚架和桨了吗?

是的,这样安装拍不到脚架和桨,只要不是极限视角都不会拍到…之前用的是两百块的云台,画面总是果冻,换了最软的减震球也还是有轻微果冻。于是了飞越T-3D云台,用过的人大部分都说好。但是由于这几天都下雨,安装好了也没有机会试,所以在这里先问问各位我这种安装是否妥当。

网友B:
飞了才知道。这配置挺重,续航有多久?我也是ZD550。用4S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安装拍不到脚架和桨,只要不是极限视角都不会拍到…之前用的是两百块的云台,画面总是果冻,换 ...

安装减震球,桨要做动平衡,应该不会有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了才知道。这配置挺重,续航有多久?我也是ZD550。用4S电

4108电机,14寸桨,6s6000毫安,悬停大概13分钟左右。这机架自身就太重了,真想换成680轴距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减震球,桨要做动平衡,应该不会有果冻!

等晴天了先用碳桨试试效果,如果不行再用榉木桨试试效果…

网友C:
重心要注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要注意点

嗯,电池挂载重心已经做到尽量平衡了,就是这挂杆长出这么多,不知道起飞后整体震动会不会加大挂杆的震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电池挂载重心已经做到尽量平衡了,就是这挂杆长出这么多,不知道起飞后整体震动会不会加大挂杆的震动 ...

高速飞行,风阻原因,还会抖的,这就是厂家为什么设计成蛋蛋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飞行,风阻原因,还会抖的,这就是厂家为什么设计成蛋蛋的形状

球形的确实不错,但是市面上没有单独的卖,就算有也是相机云台一体化了吧…这样价格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球形的确实不错,但是市面上没有单独的卖,就算有也是相机云台一体化了吧…这样价格又贵…

是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4108电机,14寸桨,6s6000毫安,悬停大概13分钟左右。这机架自身就太重了,真想换成680轴距的了…

我改了下面的电池板,加大了,用的4s10000,3508电机,apc1355,可以20分钟以上,悬停估计可以25分钟,3.6报警。机架下中心板还是3毫米的,电动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下面的电池板,加大了,用的4s10000,3508电机,apc1355,可以20分钟以上,悬停估计可以25分钟,3. ...

你3508是多少kv的,按照你的配置,如果换成380kv电机,上14寸桨,用6s5000毫安,估计续航会更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3508是多少kv的,按照你的配置,如果换成380kv电机,上14寸桨,用6s5000毫安,估计续航会更多吧…

700kv,买机时不懂,现在知道的太晚了。6s续航会更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3508是多少kv的,按照你的配置,如果换成380kv电机,上14寸桨,用6s5000毫安,估计续航会更多吧…

目前飞机带三轴云台和狗3+,加电池已经3000克多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飞机带三轴云台和狗3+,加电池已经3000克多点了

你用的是什么三轴云台?航拍有果冻效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三轴云台?航拍有果冻效应吗?

最便宜那种三轴云台,storm32的控制板。刚开始用山狗,软的减震球,效果不好,现在用硬的减震球和狗3+,效果还可以。强光下还没试过有没有果冻,下午45点反正没有。强光下再有的话就用减光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三轴云台?航拍有果冻效应吗?

果冻跟飞机关系比较大,还有就是不能靠软的减震球来减少果冻,效果不好

网友(2016-10-17):
看不太清楚,尽量去安装带减震球之内的云台架子,挂钩不太稳!

网友:
摄像机在横竿上离机身越远应该是越抖……

网友:
学习的同时,也要顶一顶!

网友:
云台挂太靠前了。。离飞机的重心越远,机身的震动就会被放得越大。而且减少果冻的主要方法是调试飞机参数减小震动而不是换云台。飞机调的好,硬挂都没有果冻的。

网友:
换减振球试试

网友(2016-11-19):
pid怎么调?

网友(2017-01-04):
还是成品机好

网友:
检查飞行日志,看多轴本身抖动大不大,如果飞行器抖动在正常范围,加大云台电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