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件事。关于SPRacing F3 ,懂的请进

楼主(2016-08-12):
一直都用APM
以前玩模型的时候就纠结一个问题。飞机飞远了。失控如何处理
装上APM以后。一切有了答案。
返航就行。
最近对穿越机感兴趣
貌似穿越机没人提到过失控的问题。
我看穿越机不是为穿越而是方便携带。。偶尔也穿一下
航拍机跟穿越机的失控保护区别是。航拍一般都可返航。穿越机不一样。当穿到一个东西里面。然后失控。返航的话就完蛋了
但是失控保护还是有意义的。当信号无法接收。。自动降落。但是我搜了一下
F3 racing 失控保护这个问题。都没有找到答案。
求教。。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失控保护
有的话要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一个最佳解决办法——bb响

网友B:
F3一般没有返航的,飞控接收不到接收机信号就认为是失控了,就会切断电机输出,所以会直接掉下来

网友:
失控保护不是在摇控器上设置的吗?可以设置没有信号油门的行程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一般没有返航的,飞控接收不到接收机信号就认为是失控了,就会切断电机输出,所以会直接掉下来

直接掉下来。?而不是降落?

网友:
失控就做好提控回家去找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掉下来。?而不是降落?

也可以设置降落,不过就是保持几秒小油门这样,而不是真正的自动降落,但是万一上树了,电机堵转会烧,所以一般都设置切断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最佳解决办法——bb响

定向天线加Bb想?记得以前看过这个方法

网友:
看着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