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穿越机的进来一下。求教。谢谢

楼主(2016-08-12):
穿越机。最初认识的时候是RUNER 250
外形炫酷也很有工业美感。
但是随时间漂移。我改变了。。
现在手上有TBS DISCOVERY
但是总感觉这个东西太大了。想弄个小穿越机。。
现在纠结。180 150 130 甚至更小的120
我一开始觉得越小越好。
可是。。小的话感觉续航又不行了。
8分钟续航。而且尽量小。大家有什么推荐吗?
虽然说是穿越。单还是想拍东西。个人理解就是摄像头加DVR。。没理解错吧?
最后一个问题。机器越大小在使用上。有多少区别。稳定性方面?
跪拜。。。。。

网友:
8分钟悬停吧 航线不可能8分钟吧

网友:
210到180

楼主:
为什么。150 130 120
为什么不好?请赐教。谢谢

网友:
拍东西还是上个运动相机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150 130 120
为什么不好?请赐教。谢谢

还有考虑螺旋桨,电机,电调等综合因素,太小不好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考虑螺旋桨,电机,电调等综合因素,太小不好配件

收到,一直喜欢dl180,在请教一下,cc3d跟F3如何选择?个人比较倾向一步到位的F3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一直喜欢dl180,在请教一下,cc3d跟F3如何选择?个人比较倾向一步到位的F3 ...

都可以,韩国少年上海站冠军也就是个cc3d,说明一个问题,设备够用就好,并不是你成功的唯一保证,关键还是练习技术,达到人机合一的境界

网友:
如果你能完美的穿上5分钟,不炸鸡,你就可以是高手

网友:
搞设备竞赛,会很劳民伤财,耐下心来把技术练好

网友:
如果不打算外挂高清摄像机 那么就空心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