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在未通电情况下是否会受磁场干扰

楼主(2016-08-12):
大疆naza lite的原装gps模块没通电时不小心靠近磁铁,是否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连接电脑看看罗盘指向是否正确。一般没那么脆弱吧,应该不会有影响

网友:
应该没事,联电脑看看

网友:
gps是不会有啥影响的,内部自带的罗盘长期在强磁环境会受影响,短时间影响不大,以前调机子电脑旁就是两个大音响,对罗盘指向没有直接明显的影响,不过还是应该避免长期在强磁环境下

网友:
同意8楼,时间长了里面的东西也会被磁化

网友:
磁化就坏了

网友:
没有关系的,平时放在地磁场中也没有被磁化,哪里有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