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6-08-12):
我的穿越机起飞向后仰然后飞起来之后就好了,而且三号电机起转总是相对其余电机慢一步

网友:
效准电调了吗

网友:
单独校准一下

楼主:
校准啦,也尝试单独校准过
但是还是这样了

网友:
尝试四个电机都用接收机校准

网友:
换个固件……

网友:
用什么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