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疑难杂症、通电不自检或者延迟自检

楼主(2016-08-13):
有大神遇过这个问题吗、APM通电。电机发出滴一声。。。然后要过个大概5-6秒那样才会发出滴滴滴。滴~~~的自检声。如果用XXD或者其他仿品电调的话,连自检都不会自检。

网友(2016-12-02):
重新刷最新版2560 bootloader就可以了。

网友(2016-08-23):
常遇此事,板子问题。输入端供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屁屁,
新手课堂,如何给修复或空板APM烧写 BOOTloader
http://www.moz8.com/thread-36382-1-1.html

好的。太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怎么刷的。请指教、、

打屁屁,
新手课堂,如何给修复或空板APM烧写 BOOTloader
http://www.moz8.com/thread-3638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给2560重刷一次BOOT试试,
今天修的一块APM 2.8和差不多的现象,接USB,红灯要过一会才亮,重新给2560刷 ...

要怎么刷的。请指教、、

网友A:
LZ 给2560重刷一次BOOT试试,
今天修的一块APM 2.8和差不多的现象,接USB,红灯要过一会才亮,重新给2560刷了一次BOOT,然后刷上固件,现在只要一接USB红灯立刻亮了起来。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
建议电调校准吧

楼主:
电调正常的。电调在其他飞控上也是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正常的。电调在其他飞控上也是正常

那就飞控问题了。飞控设置的问题,或者这个飞控不支持你的电调。有这种情况

网友:
什么电调?

楼主:
天行者20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行者20A的。

多轴怎么用天行者呀

网友:
好像需要换电调

网友:
电调和遥控第一次配合都要做油门校准的吧。而且APM好像只能每个电调依次接接收机第三通道单个校准,反正我是这么校准油门的。

网友A:
APM的问题,从接收机端供电试试、

网友:
我的电调也不自检,但是好像不影响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的问题,从接收机端供电试试、

也不行。单独用BEC给接收机端供电了还是一样。好像很多APM都会这样。厂家一直坚持说没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的问题,从接收机端供电试试、

老师的回答就是给力  好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的问题,从接收机端供电试试、

楼上正解 供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