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收搞航拍无从下手

楼主(2016-08-13):
我最近搞了一架无人机想学习航拍有三轴云台野狗JS7000相机不知如何控制拍照这方面也没有教程有大师可以指导么、机子配置:F550碳纤四轴机架、
3508群汐电机、apm2.8飞控、乐天40A电调、乐迪9遥控、酷点5200电池、图传一套、

网友:
新手如果想学航拍尽量用商用机,比如精灵3,不折腾稳定性好,掌握飞行技巧以后,进阶根据需要升级设备或者自己组装设备,教程多看看论坛各类装机,飞行的帖子,慢慢揣摩!

网友A:
重复帮顶很累哦兄弟,能不能给新手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复帮顶很累哦兄弟,能不能给新手点建议,

狼哥,不好意思,下次注意,主要我想要赞积分换433,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复帮顶很累哦兄弟,能不能给新手点建议,

用疯狂3508吧。便宜点,还不错,炸了不心疼

网友B:
直接精灵,diy费时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精灵,diy费时费力!

同意。

网友:
收个精三A用用

网友:
狼哥建议不错,如果想航拍是最捷径的方案,如果想穿越或者飞行建议你折腾个小机器

网友:
250 或者450

楼主:
多谢高手们的建议、四轴到手慢慢飞有一段时间了就是航拍不知道怎么控制、
梦想蓝天飞梦多、模友高手都是哥、新手学习有指导、无私奉献好人多

网友:
做好理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