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视频画面抖动

楼主(2016-08-13):
我的灰机650机架,KV420 3508电机1555桨,拓攻T1飞控,飞宇MiNi3轴云台,银拘4相机。拍视频画面抖动果冻现象严重,调软减振球果冻更严重调硬了又抖动!怎么都调不好!求各模友支招!为谢!

网友:
检查机架是否有松动,检查重心。

楼主:
谢谢我查了机身还是牢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机器挂这点

谢谢!是机架太大了吗!

网友C:
折叠桨不行,不信换碳桨,不过碳桨也要做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叠桨不行,不信换碳桨,不过碳桨也要做平衡

好的,谢了

网友D:
果冻有很多原因,我原来用软的减震和山狗,光线稍微强烈点就果冻。现在用硬的减震和狗3+,稍强光线没果冻,而且发现硬的减震效果好,基本飞机剧烈晃动和快速下降也不会有抖动。

网友D:
单个电机试震动,把其他三个浆拆掉,推油门手拉住电机,感觉一下带浆旋转时的震动,只要不是特别强烈的震动应该没有问题。其他导致果冻的问题就是相机帧数,选择桢数高点,50桢或100桢试试。阳光特别强烈应该要减光镜提高视频稳定性。

网友:
加块海绵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冻有很多原因,我原来用软的减震和山狗,光线稍微强烈点就果冻。现在用硬的减震和狗3+,稍强光线没果冻, ...

谢谢!受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个电机试震动,把其他三个浆拆掉,推油门手拉住电机,感觉一下带浆旋转时的震动,只要不是特别强烈的震动 ...

谢谢!

网友:
高帧数,抖的会好些

网友E:
注意一下相机与云台固定的是否很牢  你手晃一下有没有空隙 我之前也有过类似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一下相机与云台固定的是否很牢  你手晃一下有没有空隙 我之前也有过类似情况  ...

好的我查一下,谢谢!

网友:
振动引起的,调桨的动平衡。

网友F:
以前类似的情况试过各种办法 后来换木桨解决 淘宝上有给多轴用的木浆
碳纤维动平衡还是比较难做 更别说折叠桨了
如果要高速逆风飞行 这云台还是不行 除了dji的云台外 淘宝还有个云台很贵 自己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类似的情况试过各种办法 后来换木桨解决 淘宝上有给多轴用的木浆
碳纤维动平衡还是比较难做 更别说折叠 ...

谢谢!我再换个云台看看。

网友:
航拍哪有用这桨的。碳纤维桨,必须做平衡!

网友(2016-09-13):
不要用折叠奖 我也准备换了 我的标准 好-低  的桨 (不说效率)  木浆-银燕1045(可惜没有15寸的)桨-碳纤维桨-折叠桨(试机的时候才用炸桨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