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PIX飞控加速度计校准

楼主(2016-08-13):
     请教下大家,关于PIX飞控加速度计校准,新版地面站里分为加速度计校准和水平校准,请问两个都要做么,还是只要做加速度计校准,有先后顺序么。还有个问题大家是飞控在装机前校准还是装机后再做校准,各有什么利弊,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用过bgc云台'吗?加速计校准相当于6面校准,水平校准相当于一面校准,我一般都做

网友:
都做,肯定更准确些

网友A:
先校准水平,再校准加速度

网友:
按照。顺序一步步滴来

网友:
都要做的  一般我都是线校准加速度计 然后再校准水平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校准水平,再校准加速度

请问这个有什么依据吗  我一般都是先校准加速度计 后校准水平

真心求教 !

网友:
做过感觉怎么样

楼主:
那问下大家是飞控先校准还是装机后再校准,那个更准些

楼主:
加速度计和水平校准好了飞机起飞很稳不容易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