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中文说明及B6平衡电流

楼主(2016-08-14):
使用手册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以下说明)

中文说明书
一.充电器参数: —电压值:DC11.0-16.0V 选配 AC100-240, -50/60HZ 12V DC 5A 适配器 —最大充电功率:50W

—最大放电功率:5W —充电电流值:0.1-5.0A —放电电流值:0.1-1.0A —镍氢/镍镉电池个数:1-15cell —锂离子/聚合物级数:1-6 节(注:支持 Li-Fe 电池,即 A123) —PB 电池电压:2-20V 二.按键功能 Batt. Type / Stop 按钮:电池种类以及停止按钮,接电后即可使用该按钮在主菜单中进行切 换,充电时可随时按此键停止; Dec. / Inc.  < Status > 按钮:减小以及增加按钮,设置各种数值时 Dec.是减小,Inc.是增加, 充电时按这两个按钮以浏览电池不同信息; Start / Enter 按钮:开始以及确定按钮。 三.操作说明 接通电源,即显示主菜单 此时可以按 Batt. Type / Stop 按钮,在主要的几个菜单中进行切换,它们是: 1)Program Select   LiPo Batt 对锂电池系列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2)Program Select   MiMH Batt 对镍氢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3)Program Select   NiCd Batt 对镍镉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4)Program Select   Pb Batt  对蓄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5)Program Select   Save Data 保存设定数据菜单 6)Program Select   Load Data 加载数据菜单 7)User Set   Program-> 使用者设定菜单
⑴锂电池充放电 1.) 充电 开机后显示主菜单:
Program Select LiPo Batt 按 Start / Enter 按钮确定 屏幕显示

LiPo Charge *.*A  *.*V(*S) 这个是锂电充电,非平衡充.(适用于不带平衡端子的锂电池) 按 Inc. > ,屏幕显示:
LiPo Balance *.*A   *.*V(*S) 这个就是锂电平衡充电功能了,我们模型基本要用的就是平衡充电,所以要在这里进行操作,
如下:  按 Start / Enter,A 前面的数字闪烁 按 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锂聚合物电池最多不可超过 1c,也就是 4400mah 电池最高用 4.4a,2200mah 电池最高用 2.2a,这样类推;建议保守点用 0.5c,即 4400mah 电池用 2.2a,依此类推 Dec. < 减小该数值,Inc. > 增加该数值 按 Start / Enter,V(*S)前面的数字闪烁 按 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选择电池额定电压,为 3.7 的倍数,车用电池 一般为 7.4v,即 2S(每 3.7v=1S) 长按 Start / Enter,出现如下屏幕:
Battery Check Wait… 如果电池连接不正确,则显示:
Connection Break 如连接正确,则显示: 上行:R: *Ser S: *Ser (说明一下:R: *SER 是指充电器自动检测到的电池节数,S: *SER 是 你设置的电池节数,如果数值不等,请不要开始充电,以免损坏电池) 下行:Cancel(Stop)与 Confirm(Enter)来回切换 此时按 Start / Enter 开始充电,按 Satt. Type / Stop 取消充电,返回设置界面
充电界面:
Li*S  *.*A   *.**V BAL  ***:**  ***** 第一行:锂电节数,即时充电电流,即时电池总电压 第二行:充电指示,充电耗时,充进的电量 充电指示:充电时显示 BAL , 充满之后显示:FULL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Batt. Type / Stop 按钮停止充电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Dec. > 观看各节电池单独电压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Inc. < 观看各设定参数

2.) 放电 在对锂电池系列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中继续按 Inc. > ,屏幕显示如下界面:
LiPo Discharge *.*A  *.*V(*S) 按 Start / Enter,选择\放电功能, 操作方法跟充电一样,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放电截至电压即可,电压为 3 的倍数级增减,7.4V 锂电请设为 6.0V(2S) ***注意:必须同时接上放电接头以及平衡充电接头,方可进行对锂电的充放 ***补充:LiPo Charge / LiPo Fast CHG 具体作用,适用于不带平衡端子的锂聚合物电池充电 /锂聚合物快速充电,对于有平衡端的电池不建议使用。因为锂电电芯有明确的电压限制,
所以是要求使用平衡充电器进行电压平衡充电,以防止某片电压偏低而导致另一片电压过高
而出现危险情况 ***LiPo Storage 功能是用于保存锂电,如果锂电长期不使用,请将锂电充满电后,使用这个
功能,将电压放至锂电的长期保存电压即可,使用方法与充电方法雷同,只是放电电流最大
只有 1A ⑵镍氢电池充放电 1.) 充电 主菜单时按 Batt. Type / Stop 选择到:
Program Select NiMh Batt 这个就是镍氢电池充电模式,按 Start / Enter,显示:
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 按 Start / Enter,A 前面的数字闪烁 按 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一般认为 1C~1.5C 的电流进 行充电对电池会比较好. *** 改变强制充电电流与自动充电电流控制
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 在这个开始前的充电电流选择界面,默认是手动充电电流即后面是 Man 字样,在该种充电
方式下,充电器会按照你所设置的充电电流进行充电,即强制使用你所设置的充电电流,这 样并非好事,因此 KDS POWER RC-6S 亦可以改变为自动充电电流控制。 改变方法: 在选择充电电流界面:
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

按 Start / Enter 按钮,则充电电流数值闪烁,此时同时按下 Dec.<与 Inc.>两个按钮 0.5 秒, 则转换为自动充电电流控制,屏幕显示改变为:
NiMh Charge Aut Cur Limit *.*A *.*数值为闪烁状态,此时改变该数值,则是充电时的峰值电流,可以理解为最高充电电流 限制,充电器会自动控制充电电流,但是不会超越你所设置的数值 设置好充电电流之后长按 Start / Enter,显示:
Battery Check Wait… 如电池和连接正常则显示:
NiMh *.*A *.*V CHG ***.** ***** 显示内容与上述锂电一样,充满后显示内容与锂电雷同,有 FULL 字眼即为充满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Batt. Type / Stop 按钮停止充电 ***充电过程中壳随时按 Start / Enter 按钮改变充电电流,改变后记得再次确认即可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Dec. < 或者 Inc. > 观看各设定参数 2.) 放电 选择 NiMh Discharge 功能,界面:
NiMh Discharge *.*A  *.*V 操作方法跟充电一样,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放电截至电压即可,镍氢电放电截至电压设置为
0.9V/节,也就是 7.2V 电池请设置为 5.4V ⑶镍镉电池充放电 同镍氢电池充放电雷同 ⑷蓄电池充放电 同镍氢电池充放电雷同 ⑸ 充电器设置 作为普通玩家,一般的设置建议不要理会,例如锂电检测电压、镍氢以及镍镉 D.Peak。Waste Time 等,让它是默认即可 在:
User Set Program->界面下按 Start / Enter 按钮
LiPo V.Type  *.*V 设置锂电电压,根据实际改变,可选 LiPo 3.7V,LiIo 3.6V,LiFe 3.3V
USB/Temp Select

Temp Cut-Off 80C 过热保护或者使用 USB 线进行检测 此选项为后期升级功能,暂不配温度探测器,不配 USB 线以及光盘
Safety Timer On 120min 这个是充电自动切断时间,默认是开,充电开始后 120 分钟即切断,建议设为关,或者根据 充电时间改变数值大小:
Capacity Cut-Off On 5000mAh 充电容量限制,就是说一旦冲进了这里的这个数值的容量,充电就会停止,可以防止过充,
不过要根据实际设置为合适的数值,否则可能冲不满电池。例如 5000mAh 的电池,可以设 置为 6000mAh 才切断,因为这个是充电器所释放出来的电量,不是电池冲进去的电量,有
部分因为发热或者其他内部消耗而损失了而没有真正冲到电池里面,使用快冲的话将该数值
设置为电池容量的 1.2 倍 如果觉得不需要,可以设为 Off,则没有充电容量限制 ⑹保存数据/加载数据 1.) 保存数据 每次开机,充电器都会加载上次加载的数据,新机一般是[01]号数据,每次充电时都要重新
设置充电电流啊电压等等,十分不方便,所以需要设置好一个常用的数据,保存起来,或者
设置多组常用数据,需要是直接加载就可以了 在保存数据界面:
Program Select Save Data 按 Start / Enter 按钮,即显示:
Save [01]  **** *.*V   ****mAh 其中 01 为闪烁,即现在所使用的模式序号,可以按 Dec.<或者 Inc.>改变想要改变的模式序 号 按 Start / Enter,则右上角显示闪烁,可以按 Dec.<或者 Inc.>改变电池类型,改变了电池类 型之后长按 Start / Enter 然后改变常规的电流与电压等设置,然后长按 Start / Enter 即可保存数据,显示界面:
Save… 然后退出到主界面 ***其中 NiMh / NiCd 模式里面有:
NiMh Cycle DCHG>CHG  1

该设置是放电与充电之间的循环充放设置,用于对新电池或者长期放置的锂电进行激活,建
议设置为:
NiMh Cycle DCHG>CHG  3 即先放电,然后进行充电,循环 3 次,最后一次完成之后即可使用。 2.) 加载数据 在加载数据界面:
Program Select Load Data 按 Start / Enter 按钮,即显示:
Load[01] **** *.*V  ****mAh 其中 01 数字闪烁 按 Dec. <或者 Inc. > 按钮选择到所需要的数据序号,然后长按 Start / Enter,出现界面:
Load... 成功加载数据后将会退回主界面:
Program Select  Li** Batt

楼主:
        原版B6        300改型        400改型        500改型
固件        原版        Cheali-charger        原版        Cheali-charger        原版        Cheali-charger        原版        Cheali-charger
平衡电流        80-90        160        160-180        300        220-240        400        300-350        500
50W充电推荐        资词        资词        资词        见备注2        不资词        不资词        不资词        不资词
50-150W充电推荐        资词        资词        资词        资词        资词        见备注2        见备注2        见备注2
150W以上充电推荐        资词        资词        资词        资词        资词        资词        资词        见备注2
备注2:仅限高容量电池使用
50W:2500mah以上电池
50-150W 3500mah 35C以上电池
150W+ 4500mah 45c以上电池

        300改型        400改型        500改型
封装        直插        贴片        直插        贴片        直插        贴片
更换三极管        不需要        不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原装电阻        滚蛋        留着        滚蛋        留着        滚蛋        留着
并入电阻(欧姆)        11        24        16+16        15        13+13        10

除了300改型不需要更换三极管,其他的均需要更换三极管,因为原装三极管无法承受更大的平衡电流。
必须使用达林顿三极管
推荐使用BC516
如图所示安装
集电极悬空
在原装平衡电阻上并联新平衡电阻
加装平衡灯可以在两端串联LED和150欧姆电阻

网友:
版面太乱 直接看不懂

网友:
这是干啥?改造升级?

网友(2017-09-12):
这排版也是够随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