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掉高度

楼主(2016-08-14):
自己装的小多轴还是存在掉高度的问题。求高手指教。

网友:
apm好像都掉高

网友A:
1.APM掉高是比较普遍的,想要不掉高,调参,动力冗余要足够,震动控制到尽量小

2.看你的机器,脚架什么的都装上去了,银燕的这款2212感觉有点够呛

3.F450机臂太软,相对来说震动会偏大

网友:
范围小点正常,太大了就是APM的气压计坏了!

网友:
正常的 都有不同程度的掉高 软件没有高度补偿 没有办法

网友:
看着真不错啊

网友B:
气压计根据气压定高,气压计太灵敏,飞快时空气流速大,压强小,气压计就以为飞机升高了,然后降高度,在气压计上加块海绵应该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根据气压定高,气压计太灵敏,飞快时空气流速大,压强小,气压计就以为飞机升高了,然后降高度,在气 ...

气压计上有海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PM掉高是比较普遍的,想要不掉高,调参,动力冗余要足够,震动控制到尽量小

2.看你的机器,脚架什么的 ...

这款电机?

网友:
aaazzzlj ,来自互助团队,兴趣爱好:
自我介绍:
1

网友:
这款银燕属于练手级别的电机,F450也是练手的,真的要好好玩,建议练手过后换成TM和DJI的,效率和可靠性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