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lightning 20a电调测评试飞篇

楼主(2016-08-20):
8.23更新:银燕总部检测电调没问题,楼主把穿越机发到银燕那里去检测了。
更新检测结果:
首先非常感谢这个模友勇于提出问题,看得出来是真心为我们银燕好的。我司做了如下的排查:
1.更换电调,问题还是存在
2. 再更换电机,没有问题(此时电调还是新更换的电调)
3.换回原来电调,也没有问题
由此判断是电机问题。仔细检查电机,发现其中一根电机线上有破损,热缩膜破损,如图:156734
由此分析是由于电机破损的地方接触到机身碳板导致的。
解决方案:更换马达,问题解决

电调硬件评测详见http://www.moz8.com/thread-77598-1-1.html
硬件补充一条,信号线只有12cm,方便装机。穿越机体积小,电调离飞控10cm都不到,以往30cm的信号线根本没地方放,而12cm的超细信号线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仍然建议进一步把信号线缩短到10cm,这样装机理线更方便。

但是影响电调的不只是硬件,还有软件。。。
试飞感受:
1:油门更跟手。没有同步整流的电调是等着电机速度受桨阻力自己降下来,但22系列电机的惯性还是比较大的,于是就会出现油门降下来飞机慢半拍的现象。
而有了同步整流(能量回收),电调也会给电机阻力,且转速越高,阻力越大(大家可以把电机三相短接,然后用手转电机)。飞机姿态更好掌控。
2:oneshot125同样是使穿越机飞起来更顺手。
3:滤波电容容量太小,导致电源纹波巨大,严重干扰图传图像。
4:blheli 14.6版本固件bug导致飞着飞着电调重启,直接炸机。。。
    银燕厂家赶紧联系blheli那边的人员修改bug吧。。。(我的判断错误,在此向银燕道歉,真的为银燕负责的态度点赞。。。)

(对于其他电调,固件刷回14.4即可,但银燕因为是新出的电调,并不支持低版本的固件。。。)

电调重启视频(密码951753666)
(其实直接跳到2分30秒看就行)

网友:
很客观,厂家很快改进!测试就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说明厂家还不错,经过模友们测试后的产品一定是精品

网友:
谢谢楼主客观和专业的测评意见,我们工程师会尽快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楼主,我们这边测试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请问能提供下您的配置吗?飞控,飞控的固件版本, 电机,桨,我们好模拟测试环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们这边测试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请问能提供下您的配置吗?飞控,飞控的固件版本, 电机,桨,我们好 ...

电机银燕mt2205 2代
电调银燕lightning 20a
飞控 f3 rev6 acro
dalrc双路bec分电板
foxeer600mw 5.8g图传
天地飞6通接收机
要不然我直接把飞机发给银燕的工程师?其他的模友也说电调没事,但我这几个电调就有问题(包括跳过飞控直接用接收机测试)
测试视频,不过我没发。密码951753666从第九分钟开始看就行。。。

网友:
谢谢,收到在测试了,有结果马上联系您:D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这个模友勇于提出问题,看得出来是真心为我们银燕好的。我司做了如下的排查:
1.更换电调,问题还是存在
2. 再更换电机,没有问题(此时电调还是新更换的电调)
3.换回原来电调,也没有问题
由此判断是电机问题。仔细检查电机,发现其中一根电机线上有破损,热缩膜破损,如图:156734
由此分析是由于电机破损的地方接触到机身碳板导致的。
解决方案:更换马达,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