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S 如何备份所有的设置?

楼主(2016-08-15):
AT9S 如何备份所有的设置?

更改为mode1(mode2),所有的设置都将被清除?

我们要不要重新设置飞机或遥控器?
当我们切换模式2到模式1之间切换(模式1到模式2)。

比如我使用模式2,但我的朋友使用模式1。
我们分享玩同一套飞机。

网友:
应该不会清吧!两种类型是独立保存的设置!我的D7E我设置了3组,相互调用,设置都不变

楼主:
谢谢!
有没有Radio Link人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
你在使用之前可以进入基础菜单—模型选择 里先选择好想使用的模型,假设你选择的是01,你的朋友选择02.
你可以在model-001模式下设置好你需要的机型和所需要设置的相关参数。
在model-002模式下设置你的朋友需要的机型和相关参数。
在实际使用中可以通过切换模型来获得你之前设置好的相关参数,不需要在遥控器上删除原有的参数再重新设置。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联系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楼主:
详细! 明白了.....

网友(2017-03-10):
乐迪官方回答的很详细,学习了。原来不同模型互不影响,这个功能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