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gps丢星问题

楼主(2016-08-15):
gps 9颗星起飞 后地面站显示1颗星 几次切gps都往一边猛飞
gps定位误差太大 与实际地点最多时候能差1km多
不知啥问题 望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查日志。看卫星数量变化曲线。确定丢星,换gps

网友:
不是GPS线材接触不良就是GPS有问题,先检查线材,同时可以地面测试搜星的稳定性找出原因

网友:
我的gps这两天也出问题了,我打算换个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