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 m8n gps丢星问题

楼主(2016-08-15):
apm  m8n gps 9颗星起飞 后地面站显示1颗星 几次切gps都往一边猛飞
gps定位误差太大 与实际地点最多时候能差1km多
不知啥问题 望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干扰也会

网友:
我的基本上保持16~20

网友:
我的M8N,搜星搜GPS定位要1分钟以上,转动罗盘,方向指示反映迟钝。把线换成屏障线,结果一样,搞得我头痛,哎!!!

网友A:
你的m8n肯定有问题!我在淘宝买了两个散装货都是开机一分钟15颗星以上,从来没有少于15以下的。
有时候都能收到20颗。
也有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
1.假货
2.干扰,太靠近电调电机之类的
3.装机问题,接触不牢靠

真的M8N随随便便都是12颗星以上。

网友:
同意6楼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8n肯定有问题!我在淘宝买了两个散装货都是开机一分钟15颗星以上,从来没有少于15以下的。
有时候都能 ...

在地面还好12颗一起飞就1了  而且在1和12之间跳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地面还好12颗一起飞就1了  而且在1和12之间跳动

肯定是干扰无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干扰无疑了!

在gps架子上装的会有哪些干扰呢 帮忙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干扰无疑了!

如果接触不良会不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gps架子上装的会有哪些干扰呢 帮忙指导下

干扰可能来自两方面,一个是电源不稳定引起的,还有就是电调之类的高频无线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可能来自两方面,一个是电源不稳定引起的,还有就是电调之类的高频无线干扰。

对了 之前炸过一次机 会是哪里坏了 gps天线目测没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之前炸过一次机 会是哪里坏了 gps天线目测没裂啊

这就不好说了!
软故障是最难解决的~

网友A:
不挂电池,用充电宝加数据线给飞控上电,过一会看看有几颗星。再手动摇晃,拍打之类的折腾飞机,模拟飞机起飞后的震动,看看会不会掉星,否则就是电调干扰或者电力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挂电池,用充电宝加数据线给飞控上电,过一会看看有几颗星。再手动摇晃,拍打之类的折腾飞机,模拟飞机起 ...

好的

网友A:
还有个问题,你检查一下GPS支架有没有松动,这个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你检查一下GPS支架有没有松动,这个很重要!

有点松   松动也会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松   松动也会影响?

是的!
特别是飞机起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