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监视器横纹干扰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8-15):
前不久在改装双接收一体化魔镜时遇到监视器画面干扰问题无法解决,就发了一个求助帖,详见:http://www.moz8.com/thread-77308-1-1.html

昨天OLED版本的白光到货了,就拿出魔镜继续解决干扰问题:
试过以下几种方法:
1.接收机独立电池或外接数控电源供电,干扰消失。
2.共用12V电池,并接上DC降压模块,同时模块远离接收机。干扰仍在。
3.DC降压模块单独用电池独立供电,干扰仍在。
4.DC降压模块输出端串接磁环,干扰改善状况微乎其微。
5.DC降压模块包上铜箔屏蔽层并单端接地,干扰还是有。
6.采用L7805CV线性降压集成块TO-220封装的,不加散热片开机就巨烫,并联7805也不行,加散热片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热源,放弃该方案。

最后没办法了:
把DC降压模块输入端滤波用的MLC电容拆下测量仅有10uf,换成了47ufMLC电容,同时仍然输出端串接磁环不变,铜箔屏蔽层取消,共用一组12V电源,效果立竿见影。监视器横纹基本消除,仅仔细查看才能发现。然后干脆把输出端的10ufMLC也换成了47uf的MLC。这次干扰完全消失,画面极度清爽。

总结:改造监视器内置接收机时,无论成品接收机还是DIY模块接收机,当用到5V开关降压模块时出现横纹干扰画面时,一定要加大输入输出滤波电容,同时电容的品质最好用好些的,那些普通的电解电容就不要用了。

至此,监视器画面干扰问题解决。

网友:
学习了 刚好在弄双接收 可能会遇到

网友:
帮顶,多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支持,这种帖子如果多就好了

网友:
电压和滤波电容很重要

网友:
我把遥控器天线横置就OK了

网友:
帮顶,赞楼主的探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