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650四轴打右方向不正常

楼主(2016-08-15):
  症状:突然大幅度打右方向时,油门会迅速加大发出明显声音,并且机子很不自然的伴随高度上升的旋转,具体看视频。但是奇怪的是左边方向一切正常!换了机子换了飞控也还是,详情见下
  历史:
一开始用naza m lite飞控用f450机子的时候,就会这样,现在整个动力设备都不是一套的650用naza飞控也会这样,所以怀疑飞控问题。现在换了个apm,基本的指南针什么的调好之后,还是会这样,拍了一个视频。调了一下pid值,全部电调电机校准行程,又去试,虽然上升幅度没那么大了,但是还是不正常,故又拍了一个。
注意:上升幅度没那么大的是调pid之后的
求教吧内四轴大神,咋回事啊,现在要调什么??还是啥坏了??!
链接:

网友A:
这么说应该是遥控器的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摇杆

网友B:
换个遥控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

谢谢

网友D:
换换换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换换飞控

就是之前naza会这样,才换成现在的apm,症状一样

网友:
你把飞控换在别人的机子试试,感觉你换了三个飞控,排除飞控,遥控和动力套可能有点小问题|

网友E:
机架问题 我v2装s800上面 什么问题没有 就是打方向飞机会晃,现在把v2装450上面,飞起来跟精灵一样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架问题 我v2装s800上面 什么问题没有 就是打方向飞机会晃,现在把v2装450上面,飞起来跟精灵一样稳 ...

那我得换机架?不会是动力,电机电调出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应该是遥控器的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摇杆

遥控应该没问题,看监视器,打右边都还是只有它动。而且遥控有问题不可能我调了飞控又缓和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遥控器试试

遥控本身应该没问题。我用这个遥控飞穿越不会这样

网友:
Z轴 就是YAW感度过大

网友:
APM的默认参数也很稳的,不凡试试默认参数(备份现有的参数),检查遥控器通道,混控。电池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