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 又来了 这双接收折腾得我要对自组失去乐趣了

楼主(2016-08-15):
一共出现三次问题 第一次是自己技术不行 没焊接好 废了一块板子加一个5808  花了73修好(包括运费)修好 回来没过半天 没图像 折腾很久不小心接错电压 又坏了 又找人 这次花了28就修好了 人家测试的时候还是有图像的 回来我折腾一会 开始是没图像的 视频线最右边的负极与天线负极短接了一下有图像了 我想再试试 断开电源 重启 发现又没了 然后试了负极与降压模块负极对接 好像可以了 再后来 无论如何测试都没图像了 有人遇到过吗 用其他接收试38频道 是5945 (与双接收信号一致 )测试正常 5寸显示屏 接七寸引出来的视频线与负极5寸有图像

楼主:
这是之前引出七寸显示屏信号的图像

网友A:
接收、降压模块、监视器共用一块电池时,双接收的视频输出只需一根视频线进入监视器即可,地线不用接。如果出现无图像的情况,可以试试把接收机的地线也接到监视器地线上。另外测量一下你的降压模块输入与输出是否共地,不是的话降压模块的输出地线就必须接到接收机上

网友B:
是不是公地问题

网友:
双接收那板子体积太大!要不然我也会选择的,但我改了内置单接收

网友:
不懂不懂帮顶

网友C:
不要急,慢慢搞,一定可以搞定的

网友D:
折腾成功后,心中的快乐不言而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降压模块、监视器共用一块电池时,双接收的视频输出只需一根视频线进入监视器即可,地线不用接。如果 ...

黑屏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公地问题

不是 找到问题了 原来是个a模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急,慢慢搞,一定可以搞定的

找到问题了 原来是个a模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成功后,心中的快乐不言而喻

找到问题了 原来是个a模块有问题      已经坏了两块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降压模块、监视器共用一块电池时,双接收的视频输出只需一根视频线进入监视器即可,地线不用接。如果 ...

找到问题了 原来是个a模块有问题      原来之前有信号是b模块的 选择a模块黑屏 你知道什么原因么

楼主:
问题找到了 a模块不知道怎么有问题  之前发给别人修 测试还是好的 现在选择a模块黑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原来是个a模块有问题已经坏了两块模块了

都是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原来是个a模块有问题 原来之前有信号是b模块的 选择a模块黑屏 你知道什么原因么

有可能是4066在a模块的视频输入端线路或其上的元件有问题,也可能是4066电子开关输入端的选择切换电平有问题。顺线路查找确认,若没问题就可能是4066内部电子开关出问题。换一片4066试试,如果故障依旧就是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米啊

是啊  都不知道浪费多少了

网友F:
不是谁都能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都不知道浪费多少了

有钱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谁都能玩的。

也对

网友F:
没有深厚的技术积淀,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深厚的技术积淀,玩不了。

是啊 以后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深厚的技术积淀,玩不了。

哎 无意中修好了

网友:
还是有水平。

网友(2018-12-13):
就想知道楼主接错电压把什么烧坏了,我的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