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V2的问题?

楼主(2016-08-16):
谁知道NAZA V2的这个最大角速度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的这个参数修改后保存不了?始终是150

网友:
正常就是150,没调过这个,感觉没什么作用

网友:
应该是飞机倾斜角度的速度吧

网友:
应该是动作的反应速度,数值大,响应速度快一些。水平面XY轴的一个反应速度吧。这是我个人理解,请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