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6-08-16):
昨天飞在半空悬停好好的,突然向下开始掉高,不受控制,机身还是一直保持水平状态,电机出力减少很多。请问是电调保护了还是失控了!

网友A:
电池多大的 还有电机电调 最好爆出来啊 有图片最好

网友:
没电了吧。。。

网友:
应该是低电压保护自动降落,要是失控不一定还能保证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多大的 还有电机电调 最好爆出来啊 有图片最好

3S 2200电池 12A电调 5045三叶桨,250架子,我电池上有放BB响设定3.6报警,没有听见报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3S 2200电池 12A电调 5045三叶桨,250架子,我电池上有放BB响设定3.6报警,没有听见报警

电调太小 飞机太重 就算有电压 电流也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太小 飞机太重 就算有电压 电流也跟不上

请教一下如何调整?

网友: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