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装O艇 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16):
配置  3650 3300KV  …120A无刷  40MM桨 船67公分。跑的时候由于速度过快,一下接触水面  一下离开水面。起来  落下  起来落下。速度慢的时候没事。是不是重量不够。还是其他原因。没装水刀。转向还翻船!请大神指教!

网友:
速度快飞起来很正常

网友:
速度快,就飞起来了

网友:
拍照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飞起来,压水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水刀 压浪板从新调整 水刀是船转弯的时候起做用 压浪板是调整船姿态的

谢谢

网友(2016-10-05):
调试出轴角度 以及调整重心

网友(2017-06-21):
不错  继续加油  上改装图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8-07-01):
同款船壳,今天上了6s,速度快的飞起,也有一点点跳。

网友(2018-08-16):
楼主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2018-10-13):
那就装个翅膀 两栖的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