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

楼主(2016-08-16):
各位大神,求Futaba  T8FG遥控器教程,调那些曲线的,或者各种参数的。还有中文说明书。

网友:
网上有中文说明书,

网友A:
本坛就有我翻译的全中文说明书下载
或者:FUTABA T8FG完整中文说明书:http://pan.baidu.com/s/1kTBUVsj

网友:
没有用过,帮顶。

网友(2017-02-23):
引用 网友A:
本坛就有我翻译的全中文说明书下载
或者:FUTABA T8FG完整中文说明书:http://pan.baidu.com/s/1kTBUVsj ...

终于找到FUTABA T8FG的中文说明书了,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