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基础知识

楼主(2016-08-16):
电调全称电子调速器,英文electronic speed controller ,简称ESC。针对电机不同,可分为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
对于它们的连接,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1、电调的输入线与电池连接;
2、电调的输出线(有刷两根、无刷三根)与电机连接;
3、电调的信号线与接收机连接。

另外,电调一般有电源输出功能,即在信号线的正负极之间,有5V左右的电压输出,通过信号线为接收机供电,接收机再为舵机等控制设备供电。

电调的输出为三~四个舵机供电是没问题的。因此,电动的飞机,一般都不需要单独为接收机供电,除非舵机很多或对接收机电源有很高的要求。 随着无刷电机的大力发展,无刷电调占据了市场的主流。市面上也出现了许多种类的无刷电子调速器品牌。并不是每一款无刷电调都能与电机匹配,主要和电调的功率相关。如果使用了功率不够的电调,将会导致电调上面功率管的烧坏,以致电调不能工作。所以选择电调一定要看该款电调的功率,另外要看电调与电机的兼容度。电调并不能兼容所有电机,它必须根据电机的功率等参数来进行选择。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品牌的电调并不是足功率足电流,也许你需要60A的电调,它其实只能跑到55A就无法再往上调了,所以选择电调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供应商是否足功率。

电调输入是直流,可以接稳压电源,或者锂电池。一般的供电都在2-6节锂电池左右。输出是三相交流,直接与电机的三相输入端相连。如果上电后你的电机反转,你只需要把这三根线中间的任意两根对换位置即可。电调还有三根信号线连出,用来与接收机连接,控制电机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