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 飞控怎么设置飞行速度?

楼主(2016-08-16):
一直用apm默认的参数飞行航拍,但是拍不出快速飞过田野的伟岸视频。主要是飞行速度不够快,前进方向已经满舵了,飞行速度还是很慢。这里求助泡泡老师要怎么修改参数才能加快前进飞行的速度…

网友:
一直都是用 APM
给你个回答吧
没有直接设置速度的
可以设置。飞手请求最大角度。一般最快速度是45度为好
而且这个速度。看你的电调电池和电机螺旋桨之间的配合。在45度的情况下。满舵。满油门。之后就看电池电调电机螺旋桨了。。
调参软件里可调速度的一个是自动模式飞行速度。一个是定点模式飞行速度。不过计算你设置到10000都没什么意思。因为如果硬件跟不上。毫无意义的。

网友:
前进方向已经满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kv的电机电流大,我以前的动力也是3508 700kv 12寸桨,4s5200电,只能飞8分钟。现在换成4108  380kv   ...

电压可以设置带负载单片3.6下来 550用14的桨太大了吧。我试过14寸的震动太大,没用。

网友:
楼上都有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高模式的前行速度会比定点模式快么?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网友:
apm 自稳 定高 速度还不够吗? 实在不行开特级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后期来调视频速度就不真实了,能直接出片是最理想的了

用AE调试比较灵活也比较接近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起飞就20以上了,悬停52%

700kv的电机电流大,我以前的动力也是3508 700kv 12寸桨,4s5200电,只能飞8分钟。现在换成4108  380kv  14寸桨。还有个可能是因为电机kv低了,桨大了,可能达不到45度角飞行吧…

网友:
换穿越机 cc3d飞控

网友B:
这是个好问题,你可以试试定高模式

网友C:
要不调整视频播放速度

网友A:
我的APM可以90公里,你想要多快啊

网友D:
别用gps定点模式

网友E:
要多快?稳定速度飞后期视频加速也是可以的,不过飞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稳定,不然加速出来就恼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多快?稳定速度飞后期视频加速也是可以的,不过飞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稳定,不然加速出来就恼火了

后期加速出来的视频看起来就不真实了。就是想让飞机稍微再快一点,让飞机穿过稻田的时候视频看起来有速度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用gps定点模式

用哪种模式能提高速度?自稳模式不行了,不能平滑飞行…上升下降油门非常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APM可以90公里,你想要多快啊

朋友90公里是不是有点扯了,大疆naza默认设置貌似都达不到这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调整视频播放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好问题,你可以试试定高模式

定高模式的前行速度会比定点模式快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期加速出来的视频看起来就不真实了。就是想让飞机稍微再快一点,让飞机穿过稻田的时候视频看起来有速度 ...

你可以试试贴近地面点飞,这样就很有速度感,不过要注意apm掉高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90公里是不是有点扯了,大疆naza默认设置貌似都达不到这个速度…

APM可以达到,我试过,最快94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可以达到,我试过,最快94公里

用的是什么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什么模式?

速度跟模式没关系吧,自稳,定高,漂移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跟模式没关系吧,自稳,定高,漂移都可以

那估计个自身重量有关了,你的起步重量应该蛮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估计个自身重量有关了,你的起步重量应该蛮轻的

我的飞机很重了,轴距550,不带电池就2000克出头,带个4s10000的电池就3000克出头了。但是大疆好像只能50公里,我小区有个精灵3,只能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机很重了,轴距550,不带电池就2000克出头,带个4s10000的电池就3000克出头了。但是大疆好像只能50 ...

我也是ZD550,6s8000,3300克多点,起飞悬停要65%油门apm2.8 飞控怎么设置飞行速度? 飞控,航拍,APM 作者:gl35 9377 ,电流都在12到14.5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ZD550,6s8000,3300克多点,起飞悬停要65%油门,电流都在12到14.5之间……

速度跟模式无关。只要你飞控请求最大角度是45度
然后动力足够。飞多块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ZD550,6s8000,3300克多点,起飞悬停要65%油门,电流都在12到14.5之间……

我也是zd550,3508/700kv,1355apc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ZD550,6s8000,3300克多点,起飞悬停要65%油门,电流都在12到14.5之间……

或者。如果能让他打到光速。你的请求角度甚至可以是90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ZD550,6s8000,3300克多点,起飞悬停要65%油门,电流都在12到14.5之间……

电流起飞就20以上了,悬停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