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可以用CC3D吗?

楼主(2016-08-16):
F450可以用CC3D吗?  求推荐一款好的飞控

网友:
好像CC3D最大只支持330轴距样,好像……

网友A:
naza lite倒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 lite倒是不错

那cc3d可以总在450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cc3d可以总在450上吗?

可以试试

网友:
CC3D可以装在450上的。

网友:
不嫌麻烦用APM或者pix但很强大,嫌麻烦用大疆的飞控

网友:
naza lite不错的,不用折腾

网友:
选飞控,除了银子以外就要看需求了

网友:
好飞不解释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可以装的,我装过600轴距的,建议入手一套naza lite 现在都降价了。。。

网友:
大飞鲨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