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解锁

楼主(2016-08-17):
档位已经调到数值里面了。但是ARM还是不会变绿。解锁不了...是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
打干解锁试试……

网友:
设好了保存一下才会生效的。

网友:
。。。。。。。解锁还用这么调吗,直接打杆解锁不就行了

网友A:
右下角保存并重启,。电机有设置怠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保存并重启,。电机有设置怠速吗

电机怠速,LZ检查下。

网友(2017-06-10):
我也遇到问题  教程在哪里看

网友:
应该是最低油门高于1000了,八成不能解锁都是因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