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我

楼主(2016-08-17):
如果两回中摇控器玩四轴,切换飞行模式时油门摇杆怎么办?

网友A:
GPS和定高没问题,新手的话,姿态多少会有点不太好控制。

网友B:
你分玩什么,玩航拍和植保没问题,玩穿越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分玩什么,玩航拍和植保没问题,玩穿越就不行了

450四轴

网友B:
好好练练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练练问题不大

是不是切换飞行模式就放油门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练练问题不大

?????????

网友:
引用 楼主:
?????????

你切换什么飞行模式,正常来说不管什么时候油门遥杆都不要完全松手,飞机往下你就油门往下,飞机往上你就往下,多练一练姿态模式,不要去依赖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和定高没问题,新手的话,姿态多少会有点不太好控制。

就是切换模式的时候油门要怎么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切换模式的时候油门要怎么控制?

切换到姿态,要看你的动力冗余,冗余大动力好,油门要往下打一点,否则切到姿态就是往上飞了。冗余小,反之。
切换到GPS和定高无所谓,中位的话高度不会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姿态,要看你的动力冗余,冗余大动力好,油门要往下打一点,否则切到姿态就是往上飞了。冗余小,反 ...

姿态就是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姿态,要看你的动力冗余,冗余大动力好,油门要往下打一点,否则切到姿态就是往上飞了。冗余小,反 ...

?姿态就是自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