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多轴 遥控器用油门回中的好还是??

楼主(2016-08-17):
最近想升级换遥控器!看了dji的精灵什么的都用油门回中的,我想用来航拍!用NAZA飞控!看中了天9不知道油门回中的好不好用?

网友:
至少要用NAZA M V2的飞控就可以设置油门回中的,在50%油门一下是怠速,超过50%才起飞,松杆悬停。当然,用NAZA M LITE刷V2也可以实现,不过炸鸡风险明显增强就是了

楼主:
我目前就是刷了v2的,飞了有快一个月了吧,没发现有异常!还很稳的

网友:
看个人习惯

网友:
那种安全系数高点,不过不回中用起没那么累,对吧

网友A:
看个人习惯吧,不过带回中的操作起来是要省事一点,其实操作熟练了都一样,回中适合新手没啥遥控手感的快速上手,不过还是建议从不回中的遥控手动练好,对遇到一些情况能够反映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个人习惯吧,不过带回中的操作起来是要省事一点,其实操作熟练了都一样,回中适合新手没啥遥控手感的快速 ...

准备换天9 带回中的 用用看,以后在改不带回中的

网友:
不好,油门杆最低就行

网友B:
刷的V2  不用GPS 飞了两个多月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的V2  不用GPS 飞了两个多月的说

我刷了V2 飞了有一个月了吧!!
很稳定

网友C:
为什么现在lite刷V2固件连接v2调参软件 不能更新也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现在lite刷V2固件连接v2调参软件 不能更新也不能用?

一直可以刷的啊

网友:
顶起。看你操作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