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分析apm日志

楼主(2016-08-17):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76465968&uk=2740020664
有两次失控都在里面,找不到原因

网友A:
请附加故障现象 以便更好的结合日志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附加故障现象 以便更好的结合日志发现问题

飞控是apm2.8,前一阵刚组好
配置:f450机架
2212自锁电机
10寸浆
20a好赢
apm2.8 mp1.3.28 固件版本3.2.1
m8ngps.遥控:d10刷过机,用的不是原厂接收,8通的,之前飞固定翼从没失控过
第一次失控:那天是晚上飞的装了灯,先是自稳模式,飞的挺好,后来切了几次定高,留待,都很不错,然后切回自稳,往我身边拉,拉着拉着就失控了,无限往后,直到飞到我后面去了,吓尿,因为在往后就是马路,又切了定高,终于挺住,于是切回自稳,降落,还好没事。
第二次失控:接着上一次后又起飞了,飞起来直接定高,突然往右飘,遥控根本没反应,后来半米左右掉下来,没事。
第三次失控:我承认我浪了,接着上次继续起飞,直接自稳模式,飞到两米左右,又突然失控,飞机直线上升,遥控怎么切没反应,最后自动降落,这次估计又不知咋了触发自动返航了,我的确开了围栏模式,可是我才飞了离地2米多,根本到不了临界点啊。不飞了回家,太吓人。
后来有一天模式全换成了自稳,飞的很好,而且设置了RTL,还算是挺稳当的降落,那天爽飞。
后来又去飞,结果自稳模式又是频繁失控。
第一次:低空飞,结果失控,还好飞机特别低,然后蹭地面,翻身,结果电机继续转。后来关控才停,
第二次:自稳模式飞上去的,突然极速升高,又是失控,考虑到没设置返航,也没开围栏,于是立马关控,还好在十几米的时候掉下来了,离地一两米开控加油,缓冲了一下落地,gps支架弯了这是最后一次飞,也是第一次有损伤,从组好到今天一个浆都没换过。
网盘里的日志是最后两次失控,之前飞控有问题读取不了日志返厂过,最后两次失控前都没有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附加故障现象 以便更好的结合日志发现问题

希望大神能解答我的疑问,感激不尽

网友:
其实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B:
四轴干扰多,建议换回原厂接收,看这个情况,重新检查,再装一遍

网友C:
个人分析 日志有问题   不知道是我地面站的问题还是你日志本身的问题 我用的是1.3.37的地面站         我这边看到的是你的日志和你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对版

网友: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358这是一个日志分析的一些参数 自己试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分析 日志有问题   不知道是我地面站的问题还是你日志本身的问题 我用的是1.3.37的地面站         我这 ...

日志和我的实际情况有出入肯定会有,因为我没法记住我的每一步操作,也是大概,最后一次失控有吧友帮我看日志描述出来了。    谢谢回答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干扰多,建议换回原厂接收,看这个情况,重新检查,再装一遍

正有这个想法

网友:
那就是我地面站有问题

楼主:
求助,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有这个想法

祝你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