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8):
新手要用那几个飞行模式?

网友A:
自稳
定点 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
定点 返航

自稳切回模式时难控制

网友:
自稳先练好

网友:
自稳 定高  定点  返航   或者再加个无头(超简单)     不会设混控的话就自稳  定点和返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