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准备装机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8-18):
  650架子(鸣人的图纸。。。)  现在别的基本选定 就差电机了   3508kv600   1238    能用3s吗?    手上只有3s电池。。。。。 求大神告知   效率是低一点 还是低很多?麻烦了

网友A:
3s飞650架子?最差也得配4s吧,直接dji的e800动力套配6s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飞650架子?最差也得配4s吧,直接dji的e800动力套配6s电池吧!

完全不行?   玩车模  全是3S电池。。。。。

网友B:
最好4s,3s效率太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全不行?   玩车模  全是3S电池。。。。。

不行,就算飞起来都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算飞起来都很吃力!

700k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4s,3s效率太低

700kv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kv呢?

你得看看电机用3s拉力有多少,整机重量多少!

网友C:
应该不可以的,700kv瞬间通过的电流比600kv更大的,所以……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可以的,700kv瞬间通过的电流比600kv更大的,所以……你懂的

小白 表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可以的,700kv瞬间通过的电流比600kv更大的,所以……你懂的

3508   kv700   3S   1238  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可以的,700kv瞬间通过的电流比600kv更大的,所以……你懂的

3508   kv700  1238   3S  完全没问题

网友D: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E:
3508kv600 3S拉力太小,直接4S吧,以前4822 570KV试过3S和4S,还是4S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08kv600 3S拉力太小,直接4S吧,以前4822 570KV试过3S和4S,还是4S效率高

选了    选的3508   700kv  3S电池  (也可以用4S )

网友F:
要4S电池,650机架要配13寸桨,可以配135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4S电池,650机架要配13寸桨,可以配1355桨!

买了3508 kV700   哎  实在不行再去买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