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刷固件

楼主(2016-08-18):
这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没连apm

网友A:
下个开源社区的电脑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开源社区的电脑端吧

我就是下载的这个,          安装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下载的这个,          安装版

你是不是点错了选项了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点错了选项了

我试了几个也是这样子,我当时没插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几个也是这样子,我当时没插飞控?

没插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插飞控?

没有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插飞控和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网友:
我用地面站升级的   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