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米高空亲近祖国边疆蓝天白云

楼主(2016-08-18):
      小孩出生了,天天带孩子看店,都没有多少时间飞多轴,趁着老妈帮忙带孩子天气也不错赶紧记录难得的蓝天白云。本想穿云试试,结果看着云低实际还差一些,估计再有个三四百米差不多能够到云。
http://api-qiniu.720static.com/@/720yun-forum-api.swf?pid=71d20xff9cf&type=1

楼主:
主要是天气好,后期稍微调整一下就比较好看

网友A:
这个做得好看啊。  得怎么拍才能做出这样的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得好看啊。  得怎么拍才能做出这样的效果呢?

用精灵raw格式按照全景拍摄方式拍摄,后期照片调色,拼图,补天就可以了,可以参造本人精灵3全景体会的帖子

网友:
风景如画

网友:
祖国好美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精灵raw格式按照全景拍摄方式拍摄,后期照片调色,拼图,补天就可以了,可以参造本人精灵3全景体会的帖 ...

一定要用精灵吗? 自组的机器好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精灵吗? 自组的机器好拍不?

自组的也可以啊,手动遥控拍照,或者用自动拍照,只不过自动拍要输入好自拍间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组的也可以啊,手动遥控拍照,或者用自动拍照,只不过自动拍要输入好自拍间隔

就是旋转拍照,每多少度 一张图片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旋转拍照,每多少度 一张图片是么?

对,一般360度水平拍个8张,俯仰5张一共40张加个90度俯视就行了,为了避免漏拍多拍一点也是好的

网友:
这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