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电池放机架上好还是挂下面好

楼主(2016-08-18):
多轴电池放机架上好还是挂下面好呢!

网友A:
下挂稳定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挂稳定性好

是的,笔画了下,放上面感觉不太好,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网友:
凭感觉  在上机动性好   在下稳定性好

网友B:
下挂重心低啊

网友:
下挂稳,肉一点

网友C:
挂下面稳,放上面灵活。尽量靠近重心就可以。

网友D:
尽量接近桨所在的平面

网友:
航拍下挂好些

网友:
航拍机还是老老实实放下面吧,放上面的那都是穿越机。

网友E:
必须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下面……

必须让我有点晃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挂重心低啊

嗯,放上边感觉头重脚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量接近桨所在的平面

接近桨在的平面!?为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下面稳,放上面灵活。尽量靠近重心就可以。

嗯,放上面感觉有点太高了!下面要绑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近桨在的平面!?为啥呀

我认为多旋翼动力越足越稳,电池在上或在下都会使力矩变大。相比电池在中间,电池在上或下稳定住飞机都需要更大的力(尤其是前后左右飞时)。
而你所说的稳,通过调飞控参数可以达到。

网友:
差别不大 放上面方便 注意走线不要干扰磁罗盘,

网友F:
奶花四溅

网友:
我的四轴就是把电池放在上面接线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奶花四溅

网友:
当然是放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