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使用问题!

楼主(2016-08-19):
买了这个充电器还没用过,想充6S 5200的,今天上午想给电池充电看看,设置好后长安开始,开始3秒钟就报警 图一 说是什么输入电压故障!
卖家说试试3A充电,下班回来后,接上设置好之后,长按开始直接图二这个报警!
卖家打开的适配器,说实际是12V 3A的
什么玩意哦

网友A:
可能是电源输出电流不足,满负载有压降,降到了b6最低输入电压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源输出电流不足,满负载有压降,降到了b6最低输入电压以下

那个提示有点搞不懂,第一次提示电压故障,第二次说什么链接啥的
我在网上买个一个12V5A的电源,等回来接线,也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好点

网友:
12V 5A你的适配器的功率60W到顶了,充6S(22.2V)电流你只能到2点几A了,估计还不到,建议用1A充看行不行,不行的话建议提升适配器的供电电压(不超B6的安全电压好像是19.几伏)这样能提高效率

网友B:
你的是多大的功率的b6,是不是80w的,冲6s建议配15v5a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多大的功率的b6,是不是80w的,冲6s建议配15v5a的电源、

好像是80W的

网友:
1,检查一下你的电源电压是否符合B6输入电压。2,设置的充电电流跟充电器报警没有任何关系,设置大了最多就达到你的电源最大功率,电流上不去但不会报警,而且也可以正常充电。3,显示连接错误检查一下充电模式是否符合你的电池。4,锂电池平衡冲模式时电源线和平衡口都要连接好。5,还有问题自己仔细看看B6说明书,细心研究一下。问问题时把自己的设置方法,线路连接都要描述清楚,否则别人很难判断你的情况。

网友:
       input vol err就是输入电压错误,b6的标准输入电压是12v-18v 高了或者低了都不行。你用12v电压的电源,如果负载能力不行可能电流一大就掉到12v以下了,所以出错。建议你是用15v左右的电源比较好,不过可能会比较难找。

网友:
那你更应该配一个好电源了,最好电流大一点的,12v的也行,但是要大厂出的,拆机的二手的都可以,你可以找找戴尔的12v18A那个电源,也不是很贵,但是带载能力很不错。

网友:
我也碰见过此类问题,并冲4S电池多了就不行,得单块单块的冲才能正常充满,多块冲有时候冲到一半电量就报警冲不上,有时候快充满了就报警怎么冲都冲不上

网友:
换个充电器

网友:
电流买大点的,普遍有虚标的,我的bc168都用29a的

网友C:
我的B6插电了没反应了,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B6插电了没反应了,何解

没反应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解决了!转接线脱焊了

网友(2016-09-18):
就是插了电源不亮后来才发现,电线有问题,呵呵,现在正常使用

网友:
不知道用电脑的主机电源是不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