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6六段开关设置

楼主(2016-08-19):
前段时间收了一个apm2.6和fs-i6打算用来玩固定翼,之前一直目视范围内飞没加飞控 ,最近在玩飞翼 ,就想着加个飞控来玩玩。在论坛找了一些资料自己看,看了泡泡老师的视频学会了怎么选择飞翼混控以及飞控自稳模式下自动修复力度设置(也就是混控增益)下面是设置的搜索命令我总结了一下:
FLAPERON_OUTPUT混控设置
mixing_gain混控增益
vtail output v尾设置
MOT-spin-armed 解锁怠速设置
在找遥控器混控设置的帖子 ,我发现按照教程 设置,我根本拨不到模式5!然后我自己来琢磨,发现只需要设置一个混控就可以 不需要那么麻烦(对固定翼而言,不知道多轴对不对)。
我发现fs i6只有三个混控,飞翼需要设置混控mix1/2占用 ,剩下mix3 参考前人的经验 我只用了一个就完成了 下面图片是我设置的参数。第一次发教程 如有不对 请指出

楼主:
设置好之后实际操作情况

网友A:
刷了10通道固件,直接关联两个开关。设置行程70%就搞定

网友B:
原来如此

网友C:
学习一下,美文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10通道固件,直接关联两个开关。设置行程70%就搞定

只有六通接收 我这个是刷了十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美文看不懂

其实我有中文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

是的 可以试试

网友D:
刷了十通道  一个两段开关 + 一个三段开关就可以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了十通道  一个两段开关 + 一个三段开关就可以了哦

就是这个啊 12我是用来设置飞翼混控的 你仔细看看我的说明 只用了混控3来控制六段

网友(点评):
开关关联好像不用设置混控,但是也是一种新方法,赞!

楼主:
在这说明一下 12模式是设置飞翼混控的 与六段开关无关

网友:
请问楼主,1楼最后一张图看到的是什么软件界面?

网友:
没有用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