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神器,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8-20):
请问下大神们乐迪at9  r9d接收机和f3飞控怎么接线?还有你们的调参软件怎么弄的,本人小白

楼主:
在线等,解决问题有偿

楼主:

请问下大神们乐迪at9 r9d接收机和f3飞控怎么接线?还有你们的调参软件怎么弄的,本人小白

楼主:
沙发,有偿指点!

网友:
LZ自己看看此图。

http://www.moz8.com/thread-78084-2-1.html
不懂的话,再看泡泡老师的飞控说明
讲的很好:)

网友:
去穿越机板块下载置顶的那个新手必备,就是我发的那个,看里面的视频就明白了

网友:
乐迪可以sbus吧!

网友:
嗯,你打开软件看各个通道,一个一个试,看教程,

网友:
带着梦想起飞 ,来自互助团队,兴趣爱好:自驾游,…,…
自我介绍:天下模友皆是友

网友:
用sbus模式,3根线就行了。连接调参软件,选择端口设置,看到uart3那行,将RX打开。然后在飞控配置那一项,传输模式选择sbus模式,然后下面有个选项也选成sbus,保存就ok了。

网友:
at9用s.bus啊  用的io2 的123三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