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 求帮助

楼主(2016-08-20):
朋友给的飞翼,怎么搞都飞不起   手抛都不行 高手给分析下
XXD 1000KV电机
40A  电调
2200 电池
9050 浆
全重1000克多点

网友:
貌似翼展比较小,用1000KV 9寸桨 反扭力惊人啊!!!

网友A:
飞翼的电机适合用高转速+小螺旋桨尺寸小螺距。你的这个飞翼,翼展有多大?
我目测小于1000mm吧,

空机重量也很小,即使加上摄像头、图传和电池,也不会超过1.5KG,
建议:
1.更换 kv1300以上的电机,2.更换8寸的两页螺旋桨,8060的效率就够了
3.好好检查中心,
4.再检查一下遥控器舵机通道-混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翼的电机适合用高转速+小螺旋桨尺寸小螺距。你的这个飞翼,翼展有多大?
我目测小于1000mm吧,

1000的电机适合什么机型

网友B:
你这小飞翼配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小飞翼配大桨。。。

我刚入魔,朋友说的,我也不太懂,我这配置飞什么机型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入魔,朋友说的,我也不太懂,我这配置飞什么机型好,

1000KV还是不要上尾推啦~腰推的话就苏27之类的,9寸桨冲浪者好小子也没法玩,前辣的话选择就多了,比如塞斯纳,3D板机其实也蛮好飞的,我之前做了个330就是这样的动力,不过电池用的1500的。新手入前要有心理准备,毕竟很有可能炸桨炸到你怀疑人生。哈哈哈

网友C:
推荐配置2200kv,上六寸桨,。注意重心,重心是在底下手抓的两个槽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的电机适合什么机型

适合翼展1.2米以上的,前拉式(就是二战那种螺旋桨在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配置2200kv,上六寸桨,。注意重心,重心是在底下手抓的两个槽那里

电调有要求吗?

网友:
电调没要求,电机1400kv就行

网友:
自己做的吧?

网友:
用2200KV6寸合理。小KV大桨要用安装角度消除反扭

网友D:
换2000kv值以上的电机 用六寸或者七寸桨 比较爽!

网友:
无回帖,不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2000kv值以上的电机 用六寸或者七寸桨 比较爽!

浆呢!~要反推浆吗???

网友(2016-09-21):
晕死,2212 kv2200 6寸桨,重心调好

网友:
可以试试C1,Z84的同门师兄弟,可温柔也可以暴力,值得拥有!

网友:
KV1400 配8寸桨应该可以。飞翼的重心很重要,重心不对就是秒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