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

楼主(2016-08-20):
550的机架最大可以上多大的桨叶呢?

网友:
这个按照尺寸算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我用是十二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是十二寸

好的,多谢~
我用12寸油门到60才能起来。( ・᷄ὢ・᷅ )

网友:
13寸,我在用,14寸感觉太大,震动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
我用12寸油门到60才能起来。( ・᷄ὢ・᷅ )

那有点吃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