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推油门会向右自旋

楼主(2016-08-20):
各位老司机好!请问F450起飞推油门为什么会向右自旋?APM飞控。罗盘仪和加速计都有调试。谢谢

网友:
使用自动调参 按泡泡的教程里说的 试试

网友A:
电机顺序错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顺序错没,

左上第一个是顺浆  左下是逆 右上是逆 右下是顺

楼主:
谢谢。我试试哈

网友:
飞控不水平也会造成

网友:
罗盘不水平或有干扰,或者桨错了

网友(2016-10-06):
電調教正看看.............

网友:
重新校准,不行用微调

网友:
槳的轉向要跟圖完全一樣我之前和你的問題完全一樣換過之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