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楼主(2016-08-21):
我买的这焊接的怎么?

网友:
焊接的都差不多,主要是原件质量

网友:
看不到不清晰?手工焊接直接看QFN,电阻基本功也能看出来

网友:
机器焊接的质量不要发图片看了....

网友:
芯片上的字比较清晰的那就应该不错

网友: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