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与非凡N2 OSD连接问题

楼主(2016-08-21):
naza飞控与非凡N2 OSD连接后会占用飞控的F1,F2云台输入端口,可不可以和云台的输入端并联,这样就可以一起控制了,可不可行???

网友A:
那是针对舵机云台,一般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针对舵机云台,一般用不到

??,普通无刷云台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无刷云台不行吗?

现在都是免调试无刷云台直接连接受机通道

网友:
云台不需要接F1F2

网友(2022-11-10):
这么老的帖子被我翻出来啦,用大疆的云台比较好,总线控制不用接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