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云台与鹰眼6S

楼主(2016-08-21):
鹰眼6S相机重75克,安装到蜻蜓1号云台上横滚这个轴不能保持平衡,是歪的,重量偏向有相机的位置,云台一通电俯仰这轴就乱抖,云台不能正常的工作,请教大神们相机重量,云台横滚不能保持平衡这个要怎么办?谢谢啦

网友:
增大电机功率

网友A:
相机装云台上首先静态时要基本平衡,,然后再给云台通电,如果云台轴有抖动那就需要调整云台pid参数,提高d值,或降低i值,提高抖动轴的功率也可以,只要电机不发热就行。网上搜资料看看,调调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装云台上首先静态时要基本平衡,,然后再给云台通电,如果云台轴有抖动那就需要调整云台pid参数,提高d ...

蜻蜓云台的参数是不许自己调试的,再说我也不会调,这个云台我都返厂了两次了,原因都是一样的俯仰这个轴老是是不是的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蜻蜓云台的参数是不许自己调试的,再说我也不会调,这个云台我都返厂了两次了,原因都是一样的俯仰这个轴 ...

那你还不退货,垃圾云台,垃圾服务

网友:
土豪的配置。

楼主:
我可能发现了云台俯仰抖动的原因了,等我试验几天后,告诉大家,希望这个经验可以帮助和我一样出现过云台俯仰抖动的模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