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5图穿 波纹

楼主(2016-08-21):
835图穿   接上摄像头    都是波纹   不接摄像头  接osd也还是一样   哪位大神知道什么问题   输入输出   我都加了滤波电路

网友:
不懂帮顶{: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4:}

网友A:
重新搜索一下频率,或者换个频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搜索一下频率,或者换个频率试试

换了都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搜索一下频率,或者换个频率试试

一道一道的右下角往左上角   循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都是一样

图像制式切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像制式切换一下

屏制式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道一道的右下角往左上角   循环动

啥都不接看看有没有波纹,单独开发射和接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制式嘛

是的,一般都是p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接看看有没有波纹,单独开发射和接收看看

那不是什么也没有   屏幕无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是什么也没有   屏幕无信号

无信号是雪花,有发射信号就不是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信号是雪花,有发射信号就不是雪花

啊  没有啊   我不接信号  什么都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  没有啊   我不接信号  什么都没

还是雪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雪花吗

没有雪花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雪花什么情况

没雪花是正常啊,你把发射关了就是雪花了。显示屏原来是什么制式,切换了制式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雪花是正常啊,你把发射关了就是雪花了。显示屏原来是什么制式,切换了制式没用吗?

制式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式没错

不知道啥情况了,问问卖家吧

网友:
加个二极管和3000以上的电容

网友:
淘宝搜 lc视频滤波

网友:
会不会是频率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