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固定翼机翼,大神帮看看

楼主(2016-08-21):
超市广告LT板拼装 145左右,横截面这样的可以吗、中间没有加强,强度挨的起吗
还有就是尾翼,平衡翼要做多大的尺寸??

网友A:
相信我,绝逼hold不住,我以前做对插,没用用的木条加强,然而升降稍微拉狠了点就从中间断开了。
不过你可以学学FT的机子,我做FT的机子从来不额外加强。绝大多数情况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买点碳干加固……

网友:
好手艺论坛大神越来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我,绝逼hold不住,我以前做对插,没用用的木条加强,然而升降稍微拉狠了点就从中间断开了。
不过你可 ...

FT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FT是什么材料啊!~

FT不是材料,是Flite test 是个国外的。。。额。。。工作室吧,FT的飞机基本都是kt板做的,大多数都还是比较适合新手的,可以学学FT飞机的结构啊思路啊什么的。

网友:
这个不行吧,估计强度不够,中间加根杆子吧

网友:
,这 snsjsn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不是材料,是Flite test 是个国外的。。。额。。。工作室吧,FT的飞机基本都是kt板做的,大多数都还是 ...

哦!~想起来了!~我看过KT板喷火式的好像是他们的  我刚才在机翼上放了我原来做的飞翼(2斤左右)还拿手压了下感觉没什么问题!实在不行在外面加根杆!不过没碳杆,有什么可以替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想起来了!~我看过KT板喷火式的好像是他们的  我刚才在机翼上放了我原来做的飞翼(2斤左右)还拿手压 ...

竹条还是可以的,马老师好多飞机都是竹条加强,我也试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
FT,都没有碳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