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SD 内容闪烁

楼主(2016-08-21):
不给油电机不转的情况下OSD内容显示十分稳定,没有闪烁, 一旦给油起飞就很闪,根本看不清楚显示内容,怎么解决?

网友:
干扰啊!我的也这样,心烦

网友A:
加个电感

网友:
最好给osd独立供电,还有就是加一个π行滤波。用专业的话讲就是电磁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感

在哪里加呢?

网友:
lc滤波   淘宝一下  再看看视频制式问题

网友B:
把摄像头个图传地线也接进去可以解决

网友C:
单独供电,应该是干扰了

网友D:
有試過不上槳推油嗎?是否一樣閃?

楼主:
先用铝板包起来看看能不能解决,不行再试试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供电,应该是干扰了

用7805单独供电也是一样闪烁,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試過不上槳推油嗎?是否一樣閃?

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摄像头个图传地线也接进去可以解决

其他办法不行的话再试试这个办法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他办法不行的话再试试这个办法吧

问题解决了,把地线一起接到osd上就不闪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我是把数传接头拔掉

网友E:
你这个可能是osd供电不稳吧,一加油门,电机消耗了大电流,导致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可能是osd供电不稳吧,一加油门,电机消耗了大电流,导致不稳定。

已经解决了,把图传和摄像头的地都接到osd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把图传和摄像头的地都接到osd上就没问题了

你们所有的模块没有共地吗?这可是常识啊。